U盘不能用了,请大家支援!

楼主(2010-09-17):
大家好,我的U盘不知道怎么搞的,前后让我格式化两次,现在往里面存东西也不行,提示磁盘保护,请大家看下图片就知道什么意思了

网友:
做量产把

网友:
我上次也是这个问题!做量产可以搞定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做量产是什么意思!怎么做的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最后说的什么意思,第五驱动有!这个是什么意思啊

网友:
先看你的U盘用的是什么芯片,再用相应的量产工具量产!

网友:
先用芯片检测工具检测一下U盘芯片,然后找对应的量产工具,量产一下就可以了

网友:
用这个小软件试试吧 USBOOT

网友:
检测U盘芯片ChipGenius,然后再找相应量产工具。

网友:
先看芯片  然后量产

网友:
这个问题量产可以解决~
  很常见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