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igabyte m2vle-rh CPU不工修

楼主(2010-09-17):
这是块品牌主板,我都遇到好几块这样的板,一个的问题,不复位,CPU供电不对,有高手修到过没有呀

网友:
1,5v正常吗?

网友:
技嘉的主板都比较好修,哥们加油哦!!!

网友:
CPU的1,2V有吗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CPU供电不对?是没有供电还是怎么的?CPU供电没有的话,先看一下内存供电,桥供电有没有正常了。然后就是VDDA这个电压,电源IC的工作条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