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4寸本本屏改液晶白屏无图

楼主(2010-09-17):
我有个14寸本本屏,屏上供电保险都是好的,用2025L乐华通用板和本本高压条点屏,程序基地的朋友发了两个给我,刷井去还是白屏,是不是还是程序不对?屏型号为,LP141WX3   屏型号下面有LG的字样,是LG牌子的屏。有程序上传一下谢谢各位????搞了两三天没搞好??

网友:
这样说那肯定你屏线插反了。屏坏了。要不换根屏线再试试看了。插屏线注意看下接口大小

网友:
测一下屏线吧,屏线插反,后果很严重。插屏线先接屏的一端,再量一下另一端的地线,如果都通,并且和数据,供电线 没有短路的基本上就对了,即使不对也不会烧屏。

网友:
这个型号的屏是最容易抖的了

网友:
用鼎科2621的驱动板噻

网友:
关于屏线插反的问题,其实我修屏的时候也插反过,可是一个都没烧屏。用2025刷屏,要多刷几个才知道,最起码的你知道是单6位还是单8位的,笔记本的一般的都是单6位的,单8位的我没见过,或者只是我没见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