杰微865供电管发热

楼主(2010-09-17):
供电管用一会就很热是什么问题呀,求肋

网友:
只要能正常使用,热点不用去管它。很多北桥/CPU的供电管工作时比较热,都需要加散热片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供电管热是那里的供电管,问题尽量说得详细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