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PCG-6B4P维修手记

楼主(2010-09-17):
几个月前接手的一台索尼PCG-6B4P,现象是不上电。当时在论坛中发了求助的帖子也没有结果,就放在一边了。最近看了论坛里的帖子总提什么点火电路的问题,于是又找出这台破电脑,捣鼓起来。
   还是从头开始吧,插上16V的 电源电流表显示0.04A、测隔离管后端没有电压,根据论坛里的帖子所述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而导致保护的。为了证实是不是过流保护我先把电压表(指针)跨接在隔离输出端和地之间然后上电,只见表针一抖迅速归零(最大值接近16V)果真是过流了,既然过流了下一步就是找出故障点了。这款本子的设计是几块板卡组合的,电源接入(隔离保护)和显卡在一块板上,单独插它没有电流,隔离输出也没有电压,看来这块板没有短路的地方,跑线路吧,看看16V都通到哪里了?  (未完待续)

网友:
学习中 不过楼住什么叫未完待续?

网友:
LZ待续在哪里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