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A80的机器,键盘报警。

楼主(2010-09-17):
这本子板号是:LA-2811。是ATI芯片组的。用的是ENE KB910Q的IO。我定了三个相同的。故障是把好的芯片换上就不报警了,就能用一两天。但是过一段时间还出现这个问题,不是键盘问题(换新的一样)。报警时裸板开机还是报。量了下图中的电容(是和键盘接口相连的),阻值最大相差85欧。南桥是ATI IXP150的更换了一个也一样。大家来出个主意吧。

网友:
那你把电容吹掉量阻值试过没啊。有可能电容不好

网友:
把电容换换看看啊

网友:
有可能是么一个电容漏电

网友:
把电容都去掉好了

网友:
还有就查查那边断线了

网友:
电容的问题撒

网友:
楼主用风枪对着那片的电容加热看还报不报?

网友:
把电容全去掉。

网友:
9494 . 或许是某个电容漏电导致

网友:
把所有的电容都换掉试下   就是电容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电容或阻不良吧

网友:
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,楼上怎么解决的啊

网友:
把所有电容拔了就OK了,另外,哪果有其它按键的话,可能会影响的

网友:
电容是测不出来好坏的

网友:
电容有些失容了量不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