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显卡装驱动后不显

楼主(2010-09-17):
一块 捷波镭霸90移动(128bit)的老显卡,一直到登录桌面之前都能正常显示,感觉就是没问题的卡,可到了系统显示还原使用时就黑屏,有时花屏。
开始以为是驱动问题,就用以前的备份还原,还是一样。
然后怀疑会不会太老的显卡和什么补丁相冲突,就用PS2的XP安装版装好系统,不装驱动能正常进入系统,可用自带的驱动盘装不了驱动,提示找不到相关视频模式。网上找新的驱动也是不行。
请问,是驱动问题还是硬件问题?一直怀疑是没找对驱动。。。

网友:
驱动的问题大一点,单也不排除硬件的问题

网友:
就这样???有完整点的不? 我找了几十个驱动都没有,就连自带的光盘的驱动也不行。报废了~~~~~~~~~~~我扔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