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数500G绿盘出现坏扇区,用什么方法可以修复?

楼主(2010-09-17):
    第一次测试有10个坏扇区,一天后坏扇区变成9个,今天又增加到11个,怎么回事啊?

    我下载有
VICTORIA 4.2版本,能够修复吗?选项里有”忽略“擦除“ 修复”重影射“等四个选项,不知道该选择哪一项?
这个软件能把坏扇区修好吗?  急迫期待各位老师指点下我,小弟虚心求教!!谢谢!!

     经过这次维修我认识了这个MHDD的强大,开始有点感兴趣了,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!!!!!!!!!!

网友:
出现过一次卡顿象死机一样 不知道是否这个原因?

网友:
要想修这样的盘我估计现在硬盘界还没有人会AAJK的盘吗 用MHDDD ERASE搞下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没接触过这类软件真的无从下手啊。担心越搞越坏,具体怎么操作啊,楼上师傅??多谢指教

网友:
用  FORMAT  低格一遍就OK了,,,

我有个希捷40G的老硬盘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,,,用这个方法就可以解决问题了,,,

网友:
低格不是万能的

网友:
一般这种情况我是用效率源硬盘修复软件修复。如果能够修复说明是逻辑坏道、修复后一般没问题、如果不能够修复说明是物理坏道、只能用diskgen这个软件。从光驱引导在dos下把有坏道的部分单独分一个区、然后屏蔽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楼上兄弟指点,我正在找这方面资料,源效率和PC3000,希望能分享你的维修经验

网友:
效率源找不到硬盘是怎么回事?和日期有关系吗,以前系统盘上带的。

网友:
保修的东西,还是送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