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9-17):
T43的问题是 开机卡到logo画面不动,下面有英文
To interrupt normal startup,Press the blue Accese IBM button
如果按回车 有的时候可以进系统 但是进了系统后就卡机 半天缓一下
不知道是哪的问题求助大侠们帮忙啊
求助

网友:
我遇到过几次,就是按F1进到BIOS里,在STARTUP的启动选项里,把QUICK换成diagnostic,启动一次等它把所有的项目都检完了就OK了

网友:
我以前遇到,换南桥了。

网友:
这个按不了东西 就是卡拿了

网友:
这是BIOS问题,恢复下就可以

网友:
大多数是显卡, 或者是南桥的问题, 摁压BGA芯片试一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