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V旁边的电感唧唧响,扰民

楼主(2010-09-17):
今天碰到华硕754主板一块,插上12V以后电感就唧唧的响,而且声音很大,扰民。经测量,周围的上管 下管电容均为好的,求解释·还有个弱弱的问题,电感怎么测量啊?怎么知道他是坏的?各路师傅们,帮帮忙··
华硕

网友:
上管下管和电感有烫手 ··电感有换过·

网友:
是主供电IC坏了,修到过。一般是ADP3186 之类的

网友:
电杆很少坏的,查一下CPU的供电管子和芯片有那不正常不

网友:
测场管控制极波形可能是控制不平衡过流发出来的叫声。

网友:
确实是供电管坏了·换了一个ADP3168上去,声音解决了·但是型号不对·ADP3186能用什么代换吗?

网友:
不能代换 只能原型号更换

网友:
哦·谢谢。那只能让他换板子了·

网友:
电感也有虚焊的,虚焊一般电压不稳,时有时无,电感坏颜色就会变

网友:
测量电感的好坏:把万用表调到二极管档,用两表笔接触两引脚,如果数据为几欧姆则正常。数据偏大或为1,则损坏

网友:
赚钱买房
的帖子
有些板是不上CPU开机会叫,装上U就好了,如果装上U还叫的话,那么先换电源IC不行再换驱动IC

网友:
响声已经解决,今天来了一个adp3186,换上后cpu供电·1.4V但是不走数。。

网友:
换3186后出新问题了??往回走走看看!!如果响的话,用久了肯定会出问题的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