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蓝宝石X1600显卡问题

楼主(2010-09-17):
最近来了一批蓝宝石 X1600 PRO 256M DDR2 AGP的 显卡,都是同样的问题,自检跑完就是不亮,然后据说有通病,但我还真没查到,希望知道的兄弟能解答一下。。

网友:
有通病吗?期待答案啊 !!!

网友:
板变型空焊  BIOS文件错误

网友:
BIOS 在什么位置呢 ?
需要重新写程序么?还是要换BIOS?

网友:
这种桥接卡在部分板上会跑码过但不亮的,换一些主板板就可能跑25,桥接芯片坏的比较多,当然核心坏和虚焊都不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