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块7300GT显卡超高温怎么解决

楼主(2010-09-17):
 自己的一块7300GT显卡.天行7300GT--GD3 白金版 256M V14   之前花屏.加焊GPU之后不花屏了.但是GPU却是高温难下.开机温度72° 玩一会温度就升到75~80度.手摸GPU背面温度很烫手.这个该怎么解决...??????? 另外一块7300GT 显卡  本来无显示 .换了3个管子以后.开机正常.这几只管子却是 高温...没敢用.....换了也是一样的效果 头大............有经验的大哥说说.咋搞???

网友:
后面那块是不是换的管子功率太小了啊 ,换个大功率的试试

网友:
散热片跟GPU接触不好,旧的散热膏一定要处理干净再上新的。

网友:
加了散热膏一样 没有 作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