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苹果机怎么看型号啊?

楼主(2010-09-17):
最近收到一台进水的苹果机器,好多芯片腐蚀的很厉害,因为芯片不好找,所以想直接换板,可没有找到机器的型号在什么地方?请高手指点!

网友:
主板上面没有吗?

网友:
没有看到啊

网友:
在底壳上一般会有的,很小的字,LZ是什么系列的机器知道吗?

网友:
Desigened Apple in Califormia Assembeie in China Moeil No A1278 Rated 16.5V --3.65A Max.This device complies wih Part .5of the FCC Rules Operation is subiac to the following
壳子上写着这些东西,哪个是型号啊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A127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