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M56S-S3 cmos不能保存 其它完好

楼主(2010-09-17):
技嘉GA-M56S-S3  加焊过桥  nForce 560单桥  bios可以刷 已经刷到最新的bios 调整bios后不能断电源 断就恢复设置 不断就能保存   是2针冒的,一针到地  一针测没电压  电池座没问题 电池是新的  正极----1K-----双二极管-----111排阻输出 看铜箔窜到内存槽下面不知道到哪里去了,会不会到桥了?量1K电阻前一端有2.9V,一端无,怀疑有短路,取下111排阻后1K电阻和双二极管输出端有2.9V了,看样子是后面有短路  跑线又无果实在是没辙了。bios附近的小贴片电容都取下试过还是不行,请各位分析下原因。会不会是桥有问题?

网友:
先更换一个BIOS芯处,如果还是不能保存的话,有可能就是桥的问题了

网友:
我估计是桥挂了,我也碰到好多,N61的

网友:
我也遇到几块不能保存设置的板还没搞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可能是桥坏了

网友:
RTCRST跳线冒相连的双二极管有没漏电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双二极管拆下量过完好 只要断开双二极管输出端的排阻  双二极管就有3V输出  是断开电源 只上电池情况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这是这个板的CMOS电路图。根据图上的线路自己查吧

网友:
顺便检测一下SIO的Vin。碰到过SIO监控电压的脚坏,导致电池电压被拉低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多谢涵山发图,看图111排阻后的  EC164   BC216  BC21这三个最可疑坏  但是这块板子的小贴片电容电阻几乎都无标记   只找到EC164是个电解,不过没焊,是空位    其它2个不知道在哪里   汗那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