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笔记本电脑超慢!

楼主(2010-09-17):
冷机开机进XP需要30分钟时间,慢的超乎想像!
进个BIOS用了三分多钟也没进去,卡在 Entering BIOS setup...就不动了。
但进入XP之后,速度就正常了,热机时重启故障消失。
拔掉硬盘后故障依旧,可以排除硬盘及系统问题。
怀疑是BIOS部分的问题,但本不是自己的,就没刷。
此问题该从何处入手呢?

后来该本被朋友拿到HP维修站,他们的人进入BIOS恢复了一下出厂设置就好了。朋友说人家进BIOS等了也就不到一分钟就进去了,我当时等了好几分也没进去,最后才放弃了。也不知道为什么在HP维修站进BIOS会快些。

网友:
把光驱拔掉,我上次遇到一个光驱坏的也那样

网友:
什么型号的????

用原装电源看看,HP有些机子不用原装电源会很慢的

网友:
你的电源是不是 18.5V 大口带针的啊 这种的一办要用原装的才可以。

网友:
我也感觉电源的可能性大,楼主查出原因来谢谢能分享一下

网友:
hp6515b商务型。
光驱?有可能,要试一下。
电池应该没有问题,本来是好好的,电池也没换过,有一天早上突然就这样了。

找到原因一定贴出来

网友:
换了光驱记得说一下啊!

网友:
有可能是驱动问题呀

网友:
换电源试下 ,有位师兄都这样被弄过

网友:
适配器问题   还有可能是隔离保护一个三极管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