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 t51 开机显示后约120秒有规律掉电

楼主(2010-09-17):
接机:开机显卡报警不显,做BGA后 能显进系统后约60秒掉电,关机,去硬盘dos下也差不多时间后掉电,有规律,
排除过程:换EC 故障依旧,难道显卡我没做好,但是能显示的,没有其他异常,希同行指点一下

网友:
我遇到过这个问题是散热铜管的问题 你开机的时候 摸下铜管是不是一半很烫一半没问题的

网友:
显卡 ,CPU 温度不怎么烫

网友:
散热没处理好掉电的 桥显卡的散热重新处理一下。

网友:
如排除是散热的问题,那估计还是显卡没做好,前几天就碰到一个本本老是掉电,刚开始还以为是电路的问题,检查了半天,最后没头绪了,加焊了一下显卡OK了!

网友:
重新做显卡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问题吧!或者是CPU核心供电不足等

网友:
显卡重值故障依旧,还是显示120秒左右掉电

网友:
难道显卡芯片部分损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