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300P4电源无待机电压

楼主(2010-09-17):
(图片)

网友:
本人新手,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谅解.开机电压无5v,拆壳c1815炸了,c388   两个13009都没坏,换了c1815还是没开机电压,两大电容,一个为230v,另一个为90v,两个电容换了全新的电压不变.

网友:
”两大电容,一个为230v,另一个为90v,两个电容换了全新的电压不变.“从你的描述中可以看出,这个电源的均衡电阻肯定有问题了,两个电容分别测量其两脚电压,应该在150V左右。

网友:
你那个电容耐压多少的?230V的那个小心别炸没有炸开但是已经漏液或损坏了先查均衡电阻,如果电容耐压是200V的话,那还是再换一个试试吧

网友:
更换电容旁边的电阻

网友:
换了电阻,两个电容的两脚电压正常了,开机电压还是没出来

网友:
C1815坏的话,按图查一查旁边的电阻,二极管
就那么几个,另外看看C3866的启动电阻坏了没有
B极有没有启动电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更换电容并联均压电阻。

网友:
把那1815旁的4148和上百欧的电阻换干净了应该就好了!

网友:
4148和电阻没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