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下载]
ghost

楼主(2010-09-17):
硬盘80对160整盘克隆容量上有什么说法么、分区对分区呢、

网友:
目标分区容量只要大于或等于源分区或者硬盘就可以了,还有要没有坏道硬盘,就可以了

网友:
硬盘对硬盘呢、         容量不一样是怎么个道理、?

网友:
好像多出来的部分不能用上,就是你160G的只能用到那个原来的80G容量,别的成为自由空间

网友:
小对大克。可以用的。

网友:
多出来的容量怎么才能用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你有整盘对着克隆过吗???
你还是实验下再说的好,不要想当然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我在日常使用GHOST软件进行整盘克隆的时候是这样的。
如果你用80的对160的刻的话如果你的80分了4个区比方说是平分的四个都是20一个
那么克隆到160上之后你的160的硬盘会自动分为4个区那么160的分区方式也是平均分成四个每个40,不会有什么自由空间之类的东西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不好意思,我没试过,这是在网上一GHOST教程里看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