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修康柏6150b机器没待机

楼主(2010-09-17):
  今天客人拿来台康柏6150b机器没待机,检测电压,电源接口出来19V没有从MOS管出去.查了外围电路都没短路.MOS管是P沟的,型号是6673BZ是电源接口刚出来那个MOS管,控制极有18V电压.请教高手,还能查哪些地方?

网友:
是那种适配器中间带针的吗?那种的话HP有的是用稳压电源没有待机,今天修到HP6535s也是用稳压电源没有待机。不过象这样的可以把保护隔离电路的P沟道MOS管G级接地,修好在拿掉,或者把中间那个针引个6V以上的电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P沟道的管,控制级18V和主供电都差不多了,肯定有问题啊,跑控制级线路查找,。不过在维修过程中可以短接修修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