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-DVR-945GC-L通电不跑代码

楼主(2010-09-17):
经检测:
内存1.8v无.
AGP 1.5V有.
CPU核芯电压无.
VTT 1.2有.

查内存1.8V电路由UP6109八脚小芯片.类似RT9214.
1脚 11V,2脚0.6V,3脚地,4脚11V,5脚11V,6脚无电压,7脚0.9V,8脚无电压.

先换MOS对管.烧了.晕.但又找不到UP6109这个芯片.
在原主板上找到VGP也是用的同一个芯片,所以对调了一下这两个IC.后VGP1.5V不出来了.而1.8V正常出来.现在可以确定是UP6109的问题了.开始找图纸分析看有没有代用的.
看了下常用的芯片发现RT9214基本一样就装上试了一才只能出1.0V没办法在找.发现APW7120的图纸也基本和UP6109一样,装上测试马上出现1.8V.  爽  ! 不然就白忙活了.
下面附图
up6109

APW7120(华硕主板上很多)

网友:
RT9241也可以吧

网友:
我想问的是。
UP6109需要什么条件才正常

正常的输出应该是什么样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供电         BOOT电压       EN信号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BOOT的意思是不是开启电压???

网友:
BOOT好像叫什么自举。。。。不知是不是,不知道具体作用,有没有老师有时间的来解释下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