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杂牌915板子.开机跑D0

楼主(2010-09-17):
一块杂牌.915板子.开机跑D0.CPU核心电压.1.28V.CPU供电电路中的滤波电容对地阻值01欧.并且电容开机一会非常热.这应该是电容短路.还是哪里短路呀.

网友:
刚才我拆下一个电解电容.也正常.Q1管的G极.也有2点多V电压.电源管理芯片.ISL6556BCB.它的VCC.为.5,3V左右.15脚.vsen与Q1的S极通.会不会是电源管理芯片短路了.怎么确定它的好坏

网友:
测场管的控制极波形或电压如果不平衡就是芯片坏了。你是不是拆下CPU再打值的呀?

网友:
测量CPU核心供电对地阻值时候,要拿掉CPU哦,

网友:
呜呜.我说咋这样哩.阻值这么小呢.对了可以说下为什么装上CPU阻值就变的这么小了.是CPU内部连在一起吗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