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上不了网,一会提示正在获取IP地址,一会提示网线没插,在线急求````````

楼主(2010-09-17):
今天接修一台10寸的山寨本,什么都正常,就是上不了网,插上网线后一会提示正在获取网络IP地址,一会提示网线没插,反复不断循环,安装了新的网卡驱动是一样的,我的网卡是JMicron  JMC260  想办法用USB网卡用了两天就不行了,请问一下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问题,希望告诉小第一下 不胜感激  谢谢!

网友:
网卡坏,网卡ROM坏。一般是这样的

网友:
谢谢回答!  这种网卡有的换吗?

网友:
这种本子像主板一样有独立 的网卡芯片吗?

网友:
网卡ROM坏就比较难搞了

网友:
网卡ROM是什么东西啊?我听说要么是那个94开头的8脚IC坏要么就是网卡坏,是这样吗?

网友:
看是不是接口坏了

网友:
接口应该是好的  据机主反映好象是打雷之后就不行了,但是所有的USB口都正常南桥应该是好的,就只有网络有点问题

网友:
网卡坏了。。只有拆出来看下网卡的型号,找相同型号代就是了。。山寨本的东西有点不好找。。。

网友:
网卡IC是:JMC261  它旁边这个8脚IC    ATMLH920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?

网友:
怎么没人指点一下啊

网友:
雷击的一般换个网卡就行  ATMLH920是网卡rom 一般不会坏 到taobao上买个网卡芯片装上就行  网卡雷击的话一般很烫 你摸摸试试

网友:
谢谢楼上兄弟的热情回答!谢谢!

网友:
这样的每次打雷下雨就有好多这样的,上不了网,一般网卡坏,网关坏,你量下网卡旁边的电容或是功电脚短或阻值太小,不行直接换网卡,差不了。

网友:
先换网卡芯片。不行的话换网桥,就会好的

网友:
我这个网卡芯片的型号是JMC261  中间那排的数字是0914  LGBZ0 A 今天在网上买了一个这样的芯片,型号和脚位都是一样,但是体积的大小不一样,买的那个体积太大了,原来的那个芯片大小就好象主板上的ALC101声卡芯片一样大,现在这个芯片找了好久都没找到,谁有这个芯片可不可以发个过来,价格好说  我谢谢了.

网友:
换网卡,再换网卡EPROM

网友:
看一下。MAC 地址有没有丢

网友:
插上网线后它就是一会提示正在获取网络IP地址,一会提示网线没插,反复不断循环,安装了新的网卡驱动是一样的

网友:
网卡芯片不好找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