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3627 插电短路

楼主(2010-09-17):
83627  插电短路   插上电后    开机   68脚对地直接短路    开机后跑到C1关机重启   再跑到C1重启   不断循环   求理论

网友:
先把自动上电修好再说,把68脚跳起来看还会自动开机不。

网友:
卸下IO看PCB短路否,不短路则直接换83627

网友:
我是新手    麻烦老大说一下      什么是PCB

网友:
PCB就是指电路板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开机后跑到C1关机重启   再跑到C1重启   不断循环,内存不过上假负载测内存工作条件。
    查内存工作条件
内存的供电  时钟  打排阻的值
第一代内存查:
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.25V【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】 第七脚主供电2.5V  91 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.5V或3.3V  184脚SPD电压【2.5V或3.3V】

网友:
把68脚挑起来测测焊盘的值
看对地短路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