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1 没显示请教高手

楼主(2010-09-17):
修到一台T61的机器,屏是141宽的,开机外接显示.屏幕有背光没显示.发现CPU供电一个上管靠3G无线槽位置有氧化,清理干净故障依旧.后重做显卡,故障仍然依旧.请教各位还有哪些故障会引起这类故障?
cpu
显卡
cpu供电

网友:
这个是显卡的问题,一般是虚寒了

网友:
显卡已经重新做过了..还是一样..

网友:
有背光没显示俗称灰屏,多数是显卡问题,也有屏3.3V主供电保险坏造成这种问题

网友:
显卡没做好,不行的话。换一个

网友(2010-10-20):
外接有吗 有查屏的工作条件 不要一上来就做显卡

网友:
换个显卡应该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