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777NS图像灰白,调节不了,是什么原因呢

楼主(2010-09-17):
ACER 777NS图像灰白,菜单及工厂模式都不能调好,拆开后盖,调节高压包上的亮度控制,也不能调好,太亮就会有回扫线。暗一点会很清楚,但是图像太暗。
测得G1电压点亮时为负36V。请教高手,是哪里的问题呢?
ACER

网友:
对比度太低.

网友:
对比度已经调到最大了,工厂模式也是最大了,一定是电路问题,不知道这种现象查什么电路呢?亮度控制吗,从CPU开始查????

网友:
我放在旁边试机,现在是越来越暗了,请问大家,如果对比度无法调节或失去控制,怎么修呢

网友:
换个带数据的存储器吧。

网友:
目前来看只有这样了,再问问大家,这样的现象和高压包莴或显像管有关系吗,他这台机用了7年多了,我想会不会是老化了

网友:
为了明天而奋斗
的帖子
显像管有老化现象,视频信号增益太低,查CPU电平转移电路,改变电路参数,增大食品驱动增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