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2000不加电,待机无3 5V

楼主(2010-09-17):
DV2000 INTEL芯片组 独显主板
经别人修过,待机时3 5V没有产生,测系统供电芯片TPS51120 主供电 线性3.3 5V  2V REF都以输出,BST供电都有,3 5V开启信号都有,电路就是不工作,芯片本身更换过,场管也换了还是不行

网友:
看后级短路没有。。看下3/5V对地阻值多少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详细检查此IC的周围元件有无损坏的!

网友:
测个大电感 是否短路

网友:
3  5V电感对地阻值正常

网友:
3V 5V 后级支路是否有短路现象。在3V 5V待机电路上加电压看电流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没有任何地方短路,现在发现把3V BST电容拿下来 3 5V就能产生,换了电容也不行,芯片也换过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