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显示变成了几个屏幕的问题

楼主(2010-09-17):
手上有台笔记本,开机就出现六个屏幕,还能进系统,NV的显卡,有八个显存,可能是显卡的问题。是换显卡芯片还是重做一遍?显存会不会有问题?估计大伙碰到这种情况的也很多吧,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们来切磋切磋,交流交流经验。

网友:
有修过的兄弟们说下吧,到底是哪个地方的问题嘛?

网友:
一般用BGA做一遍就好,不行就换一个。。肯定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一般是显卡虚了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呢,如果外接依然如此,毫无疑问是驱动或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显卡。修过的。

网友:
潜水这么久,关于6个屏的,基本是显卡虚焊。

网友:
显卡问题 做显卡。

网友:
显卡撒NV 的卡好整

网友:
想都不用想,直接先做显卡

网友:
加焊显卡一般能好

网友:
英伟达公司对于维修行业的功绩是很大的。
因为他使BGA焊台在大小维修公司和店铺里得到了普及

网友:
这种情况想都不要想 先把显卡做了在说

网友:
重做显卡就好了

网友:
个人介意不要加焊 如果加焊百分之八十会好  不过用不了多久还会回来找你  最好是取下来重做  再加铜片风扇改长转这样会好点

网友:
我知道是显卡,是重做一下,还是换一个?看了楼上各位的经验,应该重做一下就可以了吧?

网友:
我也怀疑是显卡,是重做一下,还是换一个呢?显存会不会引起这样的问题?学习了楼上各位的经验,是不是重做一下就会好了?另外  外接不显的,也切换不了。

网友:
显存也会这样,不过很少,一般都是先干显卡,最好是直接重植,不然用不了多久就回来了

网友:
重新植株、就可以  。  实在不行的话再换新显卡。

网友:
G84 G86的显卡常见到的问题,但最好还是先确定一下,屏线是否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