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手上有精英P4VMM2的主板,帮忙看看BIOS是什么型号的

楼主(2010-09-17):
就这块板子

网友:
好像是P4VMM2 1.1版本的

网友:
BIOS芯片没了,好像是WINBOND的
什么型号不知道

网友:
8.1 的
官网上还有这BIOS,应该是2M的,找了个芯片代上去不行

网友:
己经搞定,找了个代用可以了

网友:
可惜今天才看到,好像公司有一块这样的主板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