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CRT 场电路问题

楼主(2010-09-17):
故障为:场频可调,但调不到位,调到100后,上下的黑条有5厘米宽,IC为TDA8172,更换过,供电电压与输出电压都为13.6V。请教下高手。谢谢
更换

网友:
横滘徐生
的帖子
你搞错没有?
输出电压跟电源电压一样CRT早就完蛋了。

网友:
输出电压跟电源电压一样CRT早就完蛋了

网友:
没说清楚,是IC的2跟6脚的电压

网友:
一般这种问题是程序问题。
如果没有程序, 就改那个反馈电阻。

网友:
我改了第七脚 的2K电阻,改得大的话图像全往上面偏,下部调不到位。

网友:
我改成3.4K,现在上面调到了,下幅还有2厘米左右调不下来。

网友:
修好了,谢谢楼上的朋友,我是在IC的1脚和7脚的2K电阻,改成了2.4K的。

网友:
你看电源供电不是不不够呀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