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HCI功能不能开启

楼主(2010-09-17):
一台联想昭阳E43L笔记本重装系统,原来是xp sp2,准备换成sp3.进bios一看,震惊啊,硬盘AHCI居然是开启的,可能是厂家的原装系统,默认打开的。如果是买来以后重装的,这人还真不简单呢。改成IDE后装完系统,速度还可以,并不慢。更惊讶的是,AHCI补丁打不上,不管用官网上下载的还是通用补丁,都提示不满足最低安装条件,自动退出安装。我怀疑此机子南桥有问题,有的USB座不太灵,有时候还暗屏,我接外接切换了一下,又好了。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你都改成IDE模式了 AHCI 肯定打不上

不过AHCI 和IDE 速度真的没区别 感觉不出来

网友(点评):
你就吹吧,不上税。

网友:
  普通用起来 感觉不出来

网友:
感谢二楼提醒,我知道原因了,但机子已经拿走了,钱也拿到了。

网友:
恩、  那是什么原因那 ?也不说下 。真抠门

网友:
开启AHCI模式的四个最
  硬盘AHCI模式对于很多普通用户来说,相信是很陌生的专业术语,但随着目前的硬盘产品发展速度越来越快,AHCI开始成为每个人必要认识的东西。要知道,假若你手中的大容量硬盘不开启AHCI模式,那么硬盘的性能将会大打折扣,而部分硬盘的特性甚至不能启用。 简单来说,sata硬盘开启AHCI模式能够大幅缩短硬盘无用的寻道次数和缩短数据查找时间,这样能让多任务下的磁盘能够高效地使用。所以开启AHCI对于对计算机性能要求越来越高的用户来说,是非常有必要的。究竟AHCI对用户有多大帮助呢?我们就总结出AHCI 四宗“最”,看看大家平时使用硬盘当中有没有碰上这些“最”。   AHCI要在BIOS里面开启   eSATA的高传输速度已经让很多喜欢玩移动硬盘的朋友感受到了,但要将eSATA移动硬盘变成USB移动硬盘那样具备热插拔功能,就不得不要AHCI帮忙。假若你采用AMD SB700/SB750南桥芯片(AMD 780G、790GX、770多采用这两款南桥芯片),那么eSATA的全部功能必须在以主板开启AHCI模式下进行(注释:以上eSATA热插拔针对AMD芯片组)。   如果在IDE模式下强行热插拔eSATA硬盘,带来的效果就是数据丢失或者移动硬盘损坏。假如你手上的移动设备刚好有eSATA接口,那么AHCI模式对于来说,是不得不选择的。   AHCI本质是一种PCI类设备,在系统内存总线和串行ATA设备内部逻辑之间扮演一种通用接口的角色(即它在不同的操作系统和硬件中是通用的)。这个类设备描述了一个含控制和状态区域、命令序列入口表的通用系统内存结构;每个命令表入口包含SATA设备编程信息,和一个指向(用于在设备和主机传输数据的)描述表的指针。   AHCI通过包含一个PCI BAR(基址寄存器),来实现原生SATA功能。由于AHCI统一接口的研发成功,使得支持串行ATA产品的开发工作大为简化,操作系统和设备制造商省去了单独开发接口的工作,取而代之的是直接在统一接口上进行操作,可以实现包括NCQ(Native Command Queuing)在内的诸多功能。   从上面这些专业的术语里面,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要将硬盘启用NCQ功能,那么AHCI是首要条件。   如果需要在Windows XP上安装AHCI的驱动,那必须有一个软驱,并且得在安装时按f6才能安装。这么麻烦的事肯定会使得消费者非常反感,所以主板厂商设计了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法,所有SATA的设备可以模拟IDE,使用IDE的通用驱动,这样既保存了SATA的高传输率,也可以使得安装系统时非常简单,并且这个设计使得几乎所有主板的默认选项,都是使用IDE的驱动。   不过对于部分笔记本电脑来说,产品出厂默认就采用AHCI模式(譬如惠普HP520),要将这样“好心开启AHCI”模式的笔记本电脑安装系统,就不得不需要一张内含AHCI驱动的原版XP帮忙或者自备一个USB软驱产品(注:目前市面上热卖的GHOST系统安装光盘,大部分是在IDE模式使用,假若电脑默认采用AHCI模式启动,那么电脑在开机进入系统的时候,就会出现蓝屏自动重启现象)。   HP520干净安装XP系统很麻烦   对于这样的笔记本电脑,我们强烈大家优先考虑Windows Vista/Windows 7这些新系统,因为这些新系统允许移动存储来加载AHCI驱动,免却装系统找软驱的烦恼。   假如你购买了一块支持NCQ功能的硬盘却发现无法开启这项特性,你又该怎么办呢?也许你会说,重新安装就好了啊!其实,不用的,我们还有更快捷的方法迅速打开NCQ功能,让AHCI跟NCQ垂手可得。 大家都知道,如果要开启SATA硬盘的NCQ功能,必须在主板BIOS内将SATA模式设为AHCI,在这个模式下的SATA硬盘将采用原生方式工作以支持NCQ。   不过,如果我们预先在BIOS中将SATA模式设置为STANDARD IDE来安装操作系统的话,那么在后期切换到AHCI后将无法进入操作系统,因为系统无法正确识别硬盘。反过来,在AHCI模式下安装操作系统,却可以在BIOS中自由切换AHCI于STANDARD IDE两种模式,以开启或关闭NCQ功能。   目前几乎所有主板的SATA模式在缺省设置下都是 IDE,所以很多玩家都已经在该模式下安装了WINDOWS XP。此时,你不能直接将 IDE改成AHCI,否则会在WINDOWS XP启动时出现蓝屏。有没有办法不用重装系统也能成功切换到AHCI模式呢?   在进行下文所述操作之前,请您确定您的主板是否支持AHCI以及硬盘是否支持NCQ。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判断您的主板是否支持AHCI:如果在主板的BIOS里关于SATA模式的设置选项里有AHCI可以选择,那么您的主板支持AHCI。已经购买了SATA硬盘的玩家,可以用EVEREST软件来查看你的硬盘是否具备NCQ功能。另外,启用NCQ功能之前最好确保自己硬盘分区格式为NTFS,因为在FAT32格式下启用NCQ将会导致系统缓慢。
编辑本段安装方法
  首先,从Intel 网站上下载最新版的INTEL MATRIX STORAGE磁盘驱动。执行下载的79IM05WW.EXE文件之后,驱动程序会被解压到C:\DRIVERS\WIN\IMSM目录下,这个驱动程序可以支持INTEL当前所有的AHCI控制器。显然,THINKPAD的工程师们考虑到了THINKPAD用户有可能需要在已安装了WINDOWS XP的情况下切换到AHCI模式,所以专门提供了一个脚本用来避免在STANDARD IDE切换到AHCI模式后出现蓝屏,这个脚本放在C:\DRIVERS\WIN\IMSM\PREPARE目录下。   由于这个脚本是专门提供给THINKPAD笔记本使用的,所以必须先修改一下才可以用在台式机上。用记事本打开C:\DRIVERS\WIN\IMSM\PREPARE\IMSM_PRE.INF,将ICH7M的AHCI设备编号27C5替换成自己主板的AHCI设备编号,例如ICH7R的设备编号为27C1(ICH6R:2652 ICH7R/DH:27C1 ICH7M:27C5),全部替换后保存并关闭文件。接下来双击执行INSTALL.CMD,脚本成功执行后就可以重启系统了。   设备管理器会出现AHCI管理器的驱动   将BIOS中的SATA模式修改为AHCI 完成AHCI转换教本的安装后重新启动电脑,进入CMOS界面找到SATA模式设置选项,将其设置为AHCI,然后保存并重启即可。本人的主板时采用AMI BIOS,SATA模式选项在IDECONFIGURATION下,名称是CONFIGURE SATA。如果是AWARD BIOS,这个选项一般都在SATA DEVICES CONFIGURATION下,名称是SATA MODE。安装AHCI管理程序 完成上面的两步操作后,便能成功的进入WINDOWS XP,而且不会出现蓝屏。   进入系统后会提示找到新的硬件设备,在硬件安装向导中依次选择“否”,暂时不(T)~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(高级)。然后指定AHCI驱动程序所在的目录即可。此时即可使用前面从THINKPAD官方网站下载的IMSM驱动程序,也可以使用主板驱动光盘中提供的配套IMSM驱动程序,完成安装后需要重新启动系统。   最后的工作就是安装AHCI管理程序。安装完成后,打开INTEL MATRIX STORAGE CONSOLE,从菜单里选择高级模式,然后就可以查看到硬盘状态和是否已经开启了NCQ功能了。
编辑本段AHCI的解决方法!!
  01.何谓AHCI功能?   全名 Advanced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,中译:进阶主机控制器界面,它是 Intel 所主导的一项技术,可以发挥SATA硬碟的潜在加速功能,大约可增加30%的硬碟读写速度。   02.何谓SATA硬盘?   指 Serial ATA硬盘,是由PATA:Parellel ATA演进;SATA目前为主流,排线细、传输速度快,而PATA排线宽,速度较慢,旧电脑硬盘都是用此架构,将被世代交替,俗称IDE硬盘,故新买电脑要选择SATA硬盘,且需是SATA2的规格。   03.AHCI所需具备之要件?   -1.硬盘机必须有NCQ(Native Command Queuing )原生伫列之功能,一般都是SATA2的硬盘,目前市面上所贩卖的SATA硬盘应该都是此规格。   -2.电脑主机板南桥晶片,要有支持AHCI的能力,故旧电脑是无法享受。   -3.电脑BIOS要将AHCI功能打开,未打开也是无法享受。   04.如何开启AHCI功能?新安装作业系统(OS):   XP光盘开机安装系统,必须先按下F6载入具备AHCI功能之SATA驱动程序 F6FLPY32.ZIP;那事先已经安装好XP的电脑,未载入正确Driver之人士,不就要重装电脑了吗?   05.操作系统已经存在,想补救,开启AHCI功能?   -1.先将SATA硬盘,插在非南桥晶片所支持的SATA插槽座,例如JMicron芯片,不知外插卡可以吗?   -2.进入BIOS将JMicron芯片由BASIC改成AHCI模式。   -3.进入BIOS将INTEL芯片由IDE改成AHCI模式。   -4.进入XP,安装IMSM(Intel Matrix Storage Manager)Intel? 矩阵储存技术 IATA621.EXE Driver。   -5.将SATA硬盘插回南桥ICH的SATA插槽,就可OK了!   二、AHCI也即A&HCI,英文全称为Arts &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,中文名《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》,创刊于1976年,收录数据从1975年至今,是艺术与人文科学领域重要的期刊文摘索引数据库之一。   据ISI网站公布数据显示:AHCI收录期刊1160余种,涵盖考古学、建筑学、艺术、文学、哲学、宗教、历史等社会科学领域。在学术领域,被AHCI和SSCI收录的期刊文摘与被SCI收录具有比肩的权威性和学术高度。
[code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