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2000 集显 CPURST信号正常但不跑码笔记本维修一例

楼主(2010-09-17):
HP DV2000 集显 CPURST信号正常但不跑码笔记本维修一例

  机型:HP DV2000笔记本
  板号:纬创PAMIRS MB
  芯片组:965GM+ICH8+KB3910SF
  二修板,接机时同事给我,说量到CPURST信号正常,但不跑码.南北桥被人加焊过了,这种故障不好修,但没法,难修也要修.
  于是上假负载量CPURST信号,为1.05V,上CPU后测量背后的雚孔(CPU座 的C1脚背后),也一样为1.05V,因为很多时上真CPU后复位就变低了,所以先确定上CPU后的CPURST还是不是1.05V.现在是有复位了,于是把相关的LAD信号飞线到诊断卡上,接好后,上电,数码卡没变化.换了N个U还是这样.按压南北桥也无反应.由于南北桥\BIOS等都被人动过,用带灯测试仪量到北桥对地值正常,内存假负载测量北桥的对地值也正常.看来北桥是没问题.于是认真测量南北桥背后每一个电容,但结果失望,每一个电容都有电压.再测试南北桥的每一个时钟,用波波认认真真测试,但也是每一组时钟都有.
  测试到这里,没法,先刷个BIOS看看吧,刷完BIOS后直接看LED4灯,如果正常的话,不上内存LED4是一闪一闪的,但现在灯还是一直亮.是先干桥还是再测量呢,但查不出与桥的关系,又不想干桥,最起码查到有一点与桥的关系再动啊,再说南北桥动那个桥先啊.
  正在纠结时想起还没测量ADS#信号,直接找到测试点,用波波测试ADS#信号一点反应都没有,正常的话会有一个下拉信号的.于是也懒得再查了,直接干北桥,干完后上电眼直瞪住LED4,但LED4灯就是不闪.也就说还不跑码!休息了一会,思路还是直瞪北桥,因来ADS#信号没跳变过,如果CPU与北桥的工作条件满足,ADS#信号会跳变几下的.于是打开图纸,先从北桥每一组每一个电压测试,根据图纸的标示,每一个电压都量到正常,些时心巴巴冷冷的.
  仔细对比过板上的元件,也没发现过错件的,现在查到这里心想只能查下CPU和北桥的外围电路了,如REF、TEST、COMP、CFG.根据这思路快查到GTLREF电压只有0.5V,也不知是不是偏低了,于是计算工式,I=U/R  再I*R353,得出的电压是0.7V .哈哈,那只有0.5V就不正常了,那一定是R352变大了,于是在料板上换过去,再上电,LED4灯一闪一闪了,再上内存上屏,通电电流跑了几下,屏终于显示LODO.

  很多时不跑码,CPURST正常,都不是南北桥的问题,很多是电压时钟问题.大家在笔记本维修时多注意这点。

细心啊细心要是我早就........之后才会这样测试的,楼主细心值得学习!

网友(2011-10-03):
真是高手,一个电阻坏了都查得出来。不得不佩服!
高人就是高人 我实在不欣赏动动就干桥 包括我现在也这样 继续学习
GTLREF= 2/3 VCCP
通过查白皮书,可以看出,GTLREF是参与前端总路线的AGTL+信号的参考电压,由它来决定信号的高或低,也即:是0还是1。这个电压不正确,直接影响FSB信号的正确传递。
漂亮!经典文章

网友(2010-09-17):
还计算 假负载上都有写

网友(点评):
无边版主这个是不是假负载上的CPU的基准电压?好像是有标0.7V的。我想应该是这个了。

网友:
  楼主在上假负载的时候 就应该量了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不要怕麻烦,也不要怕花时间.当你有经验时,修一片板可能就只花5分钟或更少,但可能之前花了几天才研究出来的.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话  很是有道理的  很多的时候确实是怕麻烦 怕浪费时间啊

网友:
但结果失望,每一个电容都有电容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用电容表量吗?

网友(点评):
楼主应该是打错字了吧,他是量电容的电压,看看有没有少电的。

网友(点评):
应该是每个电容的容量都是正常的?

网友(点评):
是打错字了,是量了各电容上的电压

网友(点评):
在路上量电容是不可能准确的,一个个的取下来量容量就太麻烦了,所以楼主肯定是量电压了。

网友:
“因为很多时上真CPU后复位就变低了”这个是什么意思,是不是表达上U后,复位能被拉低,而用假负载时,可能复位信号不一定正常,从945开始,要上U后,复位才能正常,因为SB的控制线要对CPU有一个确认,从而北桥才能正确的放出复位,当地址选通信号无下拉时,楼主把目光转向NB ,呵呵,还是很有功底的!

网友(点评):
谢谢你的提醒.

网友:
呵呵^ 厉害.  北桥的FSB基准很重要.

网友:
太强大了,楼主能不能把选地址线那块说一下,是不是寻BIOS上的路线,经北桥,南桥,是说的那个地址线吗?另外北桥的那几个条件,REF,是基准吗,TEST,COMP,CFG,分别是什么呀,能说一下楼主?

网友(点评):
ADS地址选通信号是有CPURST后,CPU发出的第一条指令,意思是通知北桥我可以接收数据了

网友:
总结一下,楼主关键测试点应该在ADS信号上的波形,对吗?从这个信号开始展开分析,这个很重要。不过后来分析那个电阻变大,不知道您是怎么考虑的,还有,那个GTLREF这个是什么电压,基准电压吗?本人还是有点不明白,忘指点一二

网友(点评):
正常电压应该是0.7V可是实际只有0.5这个电是通过这个电阻传到后面的,那电不正常你觉的应该怀疑哪呢,如果量电阻前面电压正常到后面就不正常了,当然是它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版主你说的那个 怎么让跑马卡跑马啊  解释一下吗   还有你那个 LAD信号线  接上

网友:
我的假负载上怎么没有啊,无边老大的在哪里买的哟

网友:
“因为很多时上真CPU后复位就变低了”这个是什么意思,是不是表达上U后,复位能被拉低,而用假负载时,可能 ...
引用 网友B:

看到你的回帖也让我学到东西!我是说有些主板上假负载时为1.05V,但上真CPU时
复位就变低了.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你看图纸就知道了,
DV2000  965集成,板号PAMIRS UMA MB

vcc   -----G36
FRAME#  ---G72
LPC_LAD3---G31
LPC_LAD2---G32
LPC_LAD1---G33
LPC_LAD0---G34
PLT-RST#---G71
PCLK FWH---G73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GTLREF是基准电路,这几个信号是CPU和北桥的外围电压,具体作用以前我发帖无边回复过,我也只是略懂一二.

网友:
楼主ADS信号不跳变,应该是哪的问题
引用 网友E:

ADS信号不正常,我的帖也说了,先考虑北桥和CPU的各个电压,时钟及信号,修过断线的,板上只有一个电容没电压都会导致ADS#信号异常.所以我打开图纸看每一组电压都是否正常.修这些故障就是费时费神

网友:
I=U/R  再I*R353,请问这里的I是如何量出来的?示波器吗?

网友(点评):
电流=电压除以总的电阻值,这个初中时都有学过了

网友(点评):
是算出来的,不是量出来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        CPU首先检查芯片、一级缓存和二级缓存是否正常工作。无异常情况下,CPU会通过接口电路的DBSY#信号线检查FSB前端总线是否繁忙。当DBSY#为低电平时表示FSB总线繁忙,CPU会通过ADS#地址通信线告诉北桥我要发送数据了;当北桥接到这个信号后,如果自身完好并已准备好时,北桥会发一个低电平给CPU,向CPU表明我已经准备好,可以接收数据了,这时CPU才会通过A31~A0发送FFFFOH地址信号,它是BIOS内的一条转移指令。

网友(点评):
这段话 真是经典/。谢谢版主说的那么仔细 。/以前我只了解点ADS#是CPU 发出的第一个信号 。但理解没有你透彻。。谢谢。你发的帖子也经典。佩服/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请问北桥会拉低哪一个cpu讯号?

网友(点评):
感觉楼主说的有些不对,CPU被RESET后,就开始从FFFF0H处执行指令,这又是一个寻址过程,即 CPU GMCH RAM 存放在FFFF0H处的是一条跳转指令,将此指令传回给CPU执行,然后CPU再发出bios实际地址(跳转指令提供)

网友:
回复 网友G:

    哎怎么往跑马卡上飞线诊断卡能跑马啊  lz你一定要交我 我拜师啊 呵呵  我用的是那种黄颜色的小pci e诊断卡  买回来 就重来没看他跑过马啊 呵呵

网友:
版主真有耐心,电容还一个一个量。修这板用了多长时间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