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X电源芯片是7500的 8脚 11 12 都是12V求故障点~

楼主(2010-09-17):
本来板上 8.11.12角的电压都是12V
换上一个前两天没修好的同一个故障的芯片也是一样。。。
最后换上一个TL494的芯片还是一样。
故障:有待机。有绿线的 5V但是不能开。。如果是电路的话是哪里的毛病?
忘记说了。。还有两个推动管拿下来的时候的电压。8脚上到推动管线路中没有任何电阻电容啥的
哥们连续换了两个。。难道都是坏的?

网友(2010-11-03):
12脚有12V以上电压是正常的,但8、11脚有12V的电压就有问题了。我就按下图来说明一下。你先把R67、R63、R65拆下,再测量8、11脚是否再有12V电压。如果还是有的话还是要考虑一下TL494是否有问题。如果没有了,有可能是R64、R66开路,但可能性不大。

网友:
这个图能搞的清楚点不,我初学,看不清啊,呵呵

网友:
重点查一查高压区的13007的管子,有可能坏了一个。
也得查一下基极上的2。2电阻和4148二极管的。

网友(2013-11-04):
12脚电压低查哪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