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6515b 用段时间黑屏 换cpu无果

楼主(2010-09-17):
该机加焊两次北桥 只要加焊都能用两天 原来现象是用段时间就掉电 北桥和座子都加焊 bios也刷过了 cpu换了几个了 还是老样子 黑屏 无维修方向了
cpu

网友:
那就只能换了 换北桥

网友:
北桥加焊效果不好就做一下它看看

网友:
直接换掉好了

网友:
楼主有没有换过北桥试呢?

网友:
9494 .舍不得孩子哪能抓到羊丫 。 还是换个北桥吧

网友:
不敢换啦 很多人换了都没好 一是兼容不好 二是BGA温度难控制 风险太大 我又加焊了北桥
亮了
不知能撑几天啊

网友:
楼主检查下主板有没变形,如果没变形,最好换个好显卡,变形了再怎么做都枉然,我就碰到一台联想旭日150一个月修了三次显卡,最后板子都变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