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61 3.3v 5v 正常 不开机,待机0.04a

楼主(2010-09-17):
ibm t61 3.3v 5v 旁边还有一个电感 1.8v 正常 不开机,待机0.04a。有时又能开机。正常时插上电源 。插头的指示灯亮。开机一切正常。不正常时指示灯不亮。望大师引路哦。
不开机

网友:
是不是电源头子有问题啊?

网友:
不开机时应该 没3 5V了 保护隔离过不来

网友:
键盘有没有问题?

网友:
楼主找个图纸查一查啊 看样子像是待机电路的事情吧

网友:
啊哦 、建议 重新刷下BIOS试试吧 。

网友:
键盘 .电源头正常(不正常时黄色插头指示灯不亮),触发开机 3.3v 5v 正常。不会是BIOS。偶尔又是好的。

网友:
EC芯片查一下触发3V有没有,开机键3V有没有
这种情况,很多是电容问题,热风枪小面积慢慢吹吹看看吹到什么地方了能开机

网友:
你这个还是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查,这样问问题,别人帮不了你

网友:
查一下核心供电IC

网友:
看下后级有短路的没有

网友:
应该是有空焊,烤烤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