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笔记本白屏

楼主(2010-09-17):
有一华硕笔记本内置屏白屏,外接VGA正常。屏线供电都正常,换了屏也一样。显卡是独立的显卡板插接的,加了显卡也一样。请问是显卡的问题吗?

网友:
估计是显卡问题找块同型号的显卡板试试

网友:
加焊下试试,如果不行重植 看看

网友:
你确定是白屏?还是有背光没显示啊 。  什么型号的显卡 。估计显卡的几率狠大。。。

网友:
型号我也记不清了,我也加焊过的

网友:
那种显卡都问了没有,也找不到可替
换的

网友:
你还是重新植株吧

网友:
外接显不显啊

网友:
是正常的

网友:
测一下屏线有没有断的,要是白屏现像,屏和屏线坏的可能比较大,AU的屏容易出现白屏故障,要是灰屏,显卡坏的可能性大,你的笔记本是什么型号,显卡型号是什么,看看是不是NV爱坏的哪几种型号显卡芯片,不要动不动做显卡,以免故障扩大。

网友:
没遇到过这种故障,一般白屏就是屏供电没有,你这个屏供电没问题,屏没问题,包括外接也没问题,确实很奇怪。做下显卡看看吧

网友:
别动不动的就加含显卡 做什么事要先讲究证据的 看看屏线有没有断的 还有是不是屏线接口下边的三极管不行了

网友:
先换一根屏线,不行就得换个显卡了。

网友:
一步 一步按维修思路来,不要动不动就显卡

网友:
是不是AMD 平台的 如果是  加焊一下北桥看看吧 这样子不好搞的

网友:
我觉的还是显卡的问题,我以前也遇到类似的,一般是加焊显卡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