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硕泰克845E6无复位维修

楼主(2010-09-17):
主板:硕泰克845E6
故障:开机点不亮,诊断卡跑"--"复位灯常亮

拆下内存、CPU,上CPU假负载开机量VGA供电、内存供电、上拉都正常,量CPU假负载测试点,CPU核心供电0V。复位和PG都是0V。时钟0.33V

按顺序先修CPU核心供电,由RT9241A+RT9206组合,量RT9214的工作条件VDD 5V、VID 5V、DVD 1.59V、SS 0V,SS脚正常应该为高电平,把SS脚连接的电容C247拆掉,试机电压一样为0V,也只能跑跑SS脚线路了

追了一下SS脚线路如图,简单手工画了一张图

量Q14的C极0V,E极接地,B极5V,追B极线路由Q30控制,量Q30的B极有11V左右,E极接地,Q30是NPN三极管,B极高电平,C极应该为低电平,现在量C极有5V,应该是Q30坏了,没把C极电压拉低

拆下Q30量,B C E都为无穷大

在旧板上拆了一个换上,量Q30的C极0.3V。量Q14的C极终于有5V(也就是SS脚电压)

拆下假负载,上CPU、内存试机一切正常。。。

如有什么不对的地方,望高手指正、指正

网友:
用视频拍了大半天图,现在才知道那些经常发贴的高手们是多么辛苦...

网友:
是啊,学习了.楼主功底扎实啊..

网友:
借楼主的这张图来表达一下我的困惑,忘各位不吝赐教:
9214的10脚(SS)正常工作时应为高电平,那么与它直连的Q14 B极有5V,C极却是0V,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判断Q14坏么?怎么反而去判断Q30坏呢?如果Q30的C极是低电平,那么Q14的B极高电平是从何而来的?况且这个时候就算Q14的B极有了5V高电平,但按楼主一开始的思路,C极此时应该还是低电平,那么9214的SS脚从何而来的高电平呢?

还有楼主是怎么判断Q30是NPN管的,这个我很一直很困惑,Q14又是什么管呢?

网友(点评):
Q14B极高电平,CE导通,10脚相当于接地。Q14低电平,CE截止,10脚不接地就变为高电平,芯片工作。 从这个图看最终控制10脚的是324,7414的14的其实就是提供一个上拉电压。

网友:
按楼主的思路,Q14应该是pnp管才对啊

网友:
请解释下SS脚位是什么作用

网友(点评):
soft star 启动前热身一下呵呵

网友:
楼主,是不是图画的有点出入啊!NPN管E极接地,B极不可能是超过0.7V,怎么Q14和Q30的B极电压都那么高啊!!

网友(点评):
是N沟道才对。呵呵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Q14的B极连Q30的C极啊,二个都是NPN的管,那么B极高电平,Q14导通了,电压就拉低了,而Q14是由Q30控制的,修这板也是看了月饼老师的一个教程,和他那故障差不多,真的该谢谢月饼老师和基地

网友(点评):
如果是三极管。只要E接地,那么B只可能最高0.7V。N沟道可以3.3V 5V 12V等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在基地找了一张图给你看看,SS脚的作用

网友:
   SS 脚,是换启动的引脚,为了防止浪涌电压,需要SS脚电压逐渐建立起来,一般电路SS脚用一电容接地,用电容的充电时间,控制输出电压的斜度。

网友:
楼主打错字了吧 9214&9241是两个不同的IC

网友:
按LZ那么分析  P道沟是低电平导通 N道沟是高电平导通  Q14应该是N道沟  Q30是P道沟!首先SS  要5V左右的高电平 Q14才可能是N道沟  量Q14 B级有5V Q14是由Q30控制  Q30 B高电平 E接地 那么应该P道沟 低电平导通 C级才是后来的0.7V

网友(点评):
Q30不是P,P不会E接地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谢谢提醒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感谢解答,那个帖子以前看过,不过忘了

网友:
SS的电压是不是由IC本身出来的 ????
不是外围给的  ?

网友(点评):
VCC供电后给SS充电。满了后就启动了

网友:
Q14是N沟道MOS管
Q30楼主没说换完后1脚是多少V,所以没法判断。我估计也是个N沟道管。

网友:
换了Q30电压B极一样是11V左右,谢谢月饼老师指点.......

网友:
7414的14脚有5V电压,Q30为N管,高电平时拉低7414的14脚电压,Q14为N管,B低电平时CE断开,因此SS就有电压了。

而当Q30故障时,高电平之下CE没有导通,造成Q14B极高电平,CE导通,SS就没电压了。

网友:
SS  要有5V电压 是高电平Q14 E 又是接地的 那么必须处于截止状态!根据NPN 高电平导通  Q14的BE压差应该小于1V(远程培训上说3脚管 Vgs 小于2V才能不完全导通  但是书本上说Vbe 小于1V)!Q14 B  有Q30 C控制  同时中间还连接了7414的14脚5V电压 是高电平 必须要拉低才能保证Q30  C  和Q14 B 低电平 Q14截止!Q30必须要导通才能拉低7414的5V电压Q30  B有11V电压  高电平 E接地 根据NPN 行高电平导通 Q30导通拉低了 5V电压 是的Q14 B低电平Q14截止!

不知道分析对不对!

这就是为什么LZ判断Q30坏 而不是Q14坏!因为现在Q14 B是高电平 导致Q14导通  SS处于低电平!Q14 B段5V高电平肯定是7414  14脚的电压!唯一能控制这个电压的就是Q30  C  !很明显Q30没有起到控制作用 Q30处于截止状态 Q30  B已经有高电平11V 理论上应该导通拉低5V 是低电平!只有Q30损坏才没有处于导通!

网友(点评):
有点小错误:不是拉低7414的14脚电压,14脚是个VCC,如果被拉低就成短路啦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    老师是说Q14和Q30都是N沟道的场效应管而非NPN型的三极管了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NPN管是高电平导通,PNN是低电平导通.

网友:
同意上楼的说法......

网友:
要是我的话直接给他一个高电平去求了。  直接把内存电压给他ok了
  没有误认的意思 一切只能靠自己了

网友:
楼主跑线功夫不错,图画得更不错,记得饼哥说过只有RT9241的SS做启动脚,楼主应该把贴子编辑一下,把9214改成9241,还有就是把Q14和Q30的的本体标识写出来,这样就便于理解了,

网友:
做图例,连饼哥都说辛苦,呵呵。辛苦 了哥们

网友(2010-11-22):
楼主的照片规格可以和教材相媲美了

网友(2011-01-13):
楼主写的太好了! 让大家知道了ss脚软启动的左右! 也就这个9241a需要这个软启动 其他不需要的!  大家不要以为其他的ss脚都有软启动这个功能 呵呵  楼主写的很好 让新手容易懂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