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核主板不过CPU一例!

楼主(2010-09-17):
一台技嘉双核主板,客户送修时告知,放住一年不用,刚要用是开机不能启动。插上测试卡后,显示00不过CPU,用表测CPU供电电路,显示无主供电压。初步判断是CPU供电问题,就告知用户要换CPU供电管理芯片了。但这是块新主板,上市才不久,店里没有配件换,只好说要客户等几天。后经多次测试后,找出了真正问题所在:原因是放住太久,775的CPU是氧化了(在这里说明一下,看是看不出氧化的,所以在这本人要指出的是:需要清楚基本原理,维修的理论知识也非常重要哦。),以前大部份都是有针脚的CPU,现在不同了。双核的775U都是平的,刚开始也用清洗剂洗过,但还是不行。后来想了个法子,找来橡皮胶,一个字:擦!奇迹出现!经验总结:良好的判断能提高维修成功率!此CPU的供电电路原理个人判断:CPU供电管理芯片要识别到CPU的针脚,0-4的VID能识别,CUP管理芯片启动放出电压,CPU工作!如果当时马上换管理芯片,后果不敢想,好好的主板有可能报废的危险,因为此芯片比较小,要求焊工水平比较高!

网友:
来学习哈楼主的经验

网友:
楼主冷静、心细,佩服,其实做维修的都应该这样,遇到问题要先冷静思考,找出问题的关键所在,然后再动手,那种来不来就动手的不可取

网友:
楼主确实很冷静,处理问题很果断,心思缜密,学习了

网友:
修板的前提条件是要先目检,基础也是必然的.LZ修板的细心看来还不错,有板子往往就是像这些类似的问题,呵,

网友:
很多不能解决的问题都是源于不细心啊

网友:
首先,谢谢各位的回复!其实典型的维修成功例子还是有很多的,两年前就是本论坛的会员了,当时好像是进到了这初级维修员。不过自己开店后很少上论坛了,会员号都忘记了,只得搞个新的。说句实话,在这个论坛我学到很多的知识。以后有时间再做一些图文并茂的实例上来,供大家伙相互交流!

网友:
楼主果然厉害,小弟学习了

网友:
不可思议,这都能看得到?

网友:
是呀,楼主太牛了。

网友:
还没修过这种机器,也想有一台研究研究

网友:
换小芯片不好换啊`   麻烦着呢

网友(2011-03-22):
楼主啊!佩服,是我可能换ic了

网友:
学习了。775的CPU座确实容易出问题。

网友:
呵呵 谢谢楼主的分享 775cpu座爱虚焊  但775cpu坏的还真少  长经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