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AM2主板跑C1内存不过修复实例。。。

楼主(2010-09-17):
今天客户拿来一块技嘉GA-ms2l-53主板,开机跑C1,内存不过。测一下供电,时钟,复位都正常。换了内存也是一样,AMD的CPU也可能倒至内存不过。换了一个CPU还是跑C1。怀疑是桥的问题,因为是单桥的,没办法做桥吧,BGA做完OK!开机跑码正常。。。这个板可能有这个通病吧我想。。以后有朋友遇到此问题不防试一下。。。

网友:
单桥板这种问题大部分都是通病

网友:
高手,学习一下

网友:
这样的毛病碰的还挺多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应该是N61的桥吧

网友:
我看见这种单桥的板子都是先加桥再看看

网友:
像这种单桥的烤了之后, 没过多长时间还得返修。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?

网友:
学习了。遇到了就试试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重植OK

网友:
NF的都这样,来一个干一个

网友:
单桥,amd的板。都是通病咯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单桥的板空焊是通病,空焊会引起各种奇怪的现象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换一个好的桥散热器。 花无缺就不错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这种不直接加焊  直接加焊管不了多久  要取下来植珠

网友:
你也遇到了这个板子跑C1,放电就好了吗??这个还真没遇到。那是什么原理??

网友:
有机会试一下看行不行

网友:
到时先放一电看看在说,不行你在做桥吧。。也许放电能行,但说不准。。

网友:
单桥想都不用想,直接就焊它了。

网友:
加焊的返修率太高,重新植株成本太高,伤心啊!

网友:
还真的是上面的说得对啊,现在是我只要是看到是单桥的,只要供电对了,管它什么故障现象,做了桥再说啊,哈哈哈哈 ,成功率达85%以上,不好的要不就是根本不是桥的问题,要不就是桥给我做挂了,

网友:
静电导致不跑码的我见过,放几天就可以了,很奇怪

网友:
呵,是吖,单桥的板子,通病都是空焊或重做BGA,不行的话都是桥有问题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