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遇到一例搞不定的问题,请高手们支招,全汉FSP145-51NI

楼主(2010-09-17):
此电源是一个联想小机箱里拆下来的,由于这种小电源很难找,客户要求帮忙修起来,于是就应承下来了。刚拿到手就用电源测试仪测试了一下,风扇转一下就停了,待机5V正常,拆开后观察,所有的电容都未鼓包(电源里面非常干净,没有任何烧焦炸裂的痕迹),拆下SR1640、C65-004(肖特基二级管)、STD410测量为正常。又测了C945正常,主电源上所有二级管都拆下来测过,全是好的,该不会是KA3511D(24脚贴片)坏了吧,这玩意儿可就难找了,望各位老大指点一下,还有可能是哪些地方出问题会引起通电风扇转一下就停了。拜托了。本人的目的是学习跟电源的价值没有任何关系。

网友:
13007周围有两个50V10UF的电容.看看是不是电容的容量小了

网友:
楼主也是怕炸的人啊,怎么不上电查一查,看看那不正常,这样拆就麻烦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你真是太了解我了,每次我一准备给电源通电,我的徒弟就会习惯性地捂着耳朵跑门口去了,这个是小电源,每个元件都挨得非常紧,我刚才也想通电测电压,可惜空间太小子,表笔都伸不进去

网友:
两个功率管13007也要查一下.这两个中间的任意一个出问题也是同样的症状.还有两个大电容.查下两个大电容上的电压是不是150V

网友:
这个电源维修是这样的:
首先,你得找到那个KA3511D的PDF资料,找找哪两个脚是推动输出,供电,,起码要了解基本的原理才行!!
看看初级的大功率管有没有烧开路或,短路的地方,有时候短路只烧电流保护电阻!和功率管一起爆!!
电源的原理应当都差不多!!!如果那个IC,跟494+339一样的功能的话,,那么,,推动管的B极顺着那条路查,就能查到,测一测电压,,有波波的话,用波波测一下,有波形输出没!!(用波波修电源就像拿大炮打蚊子!)
再看看那个IC的保护脚是哪一个,,这要慢慢研究了!!!
实在找不到资料,,我的意见是别修了!!没那必要!!又不是本本,,没啥钱赚的!!!

网友:
这种故障时很难修有没量过负线电阻,风扇IC,3.3V的稳压IC块

网友:
如果输出二极管没短路  一般是保护了

网友:
这可能是虚焊、开路或者零件短路引起的保护!

网友:
既然转一下就停,那就是保护了,你测量一下各组输出对地电阻,看有没有明显短路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