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736Z电池能用但充不进电

楼主(2010-09-17):
取下电池,插上电源测主板电池接口处没有供电,其它中间两个脚有3.3V .但 接上电池,可以用电池开机. 但插上电源,就不能给电池充电.
请各位前辈,我能直接飞线到 这 电池接口处吗,

网友:
查充电电路吧,那个芯片检查下

网友:
你如果这样做的话  后果  机搞坏了  电蕊  三天爆了

网友:
换个电池看电池是不是好 的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