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开机

楼主(2010-09-17):
5V有3.3V没有,待机电流正常触发针无电压,开机芯片有电压,跑了开机电路没找出来。都没短路过热现象,换了个MAX1632还是一样。是不是有的机只有5V待机的,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我建议先看下它的PDF..有些机器是先有5V.3.3V后出来

网友:
什么本?主板版号,你要让大家跟你一起猜嘛?

网友:
测MOS管正常不

网友:
你的触发针都没电压可能IO还没工作哦。。

网友:
是啊,要3.3和5V同时到开机芯片才工作的
发现有可能是有开机线路断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