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最近维修几个笔记本怪病成败,之一清华同方K431

楼主(2010-09-17):
一:清华同方K431不加电维修,有待机0。014,不加电,压桥待机0。017能加电,报顾客南桥坏,后换加焊南桥换南桥,都不起作用,有时能加电。加焊过EC(H8S),最后总结扳子右下角折一定角度能加电。有时摸压到一个小元件就能加电。指示灯亮电池的绝对不加店,亮电源灯就能加电。EC-H8S第40脚PWRGD电平稳定在高电平就能加电了,这个PWRGD我跑了2天电路也没找到来处,基地下的K431 蓝天F54J图纸不一样,不是通过R218来之系统供电芯片,因为R218焊盘本身就是空的。但是还有一个问题,加电不亮。加电上到1。2A后掉电,再次加电电流0。6。要等一会再加电电流能上一次1。2,又搞了北桥无果换CPU测试,能亮机,说明这机器CPU也是坏的。因为生意比较忙,加上CPU也是坏的,想这破本修板+CPU价格客户接受不了,再加上要想加电必须折扳子,所以电话客户:扳子修的时能加电时不能加电了,问题CPU也是坏的,第二天客户来了,修板加换CPU客户都接受,一起600元。那就继续动脑筋修扳子,折板能加电一般有断线或接触不良的多,还是跑电路,跑啊跑,跑到我口吐白沫也没跑完(因为没准确图纸),最后还是没弄明白H8S的40PIN的高电平那里来的。只好在小元件上动脑筋,又是测晶振,又是焊电阻两二三极管。一天又过去了,当然我们一天不会只看这个机器,上门生意总要做的。最后新来的学徒工(广州那边做了1年半的)说:“以前他也遇到过这样的折板能亮机器,怎么修都不好,最后垫纸解决的。”我一想也没其他办法了,就说你办吧,结果又是鼓捣了半天,这样垫不好,那样垫也不好,最后总算垫好了。我一看,我的妈啊,C壳触摸板这片鼓起来了,左右键也不能用(按键开关在主板上的)。我立刻就说不行这样不能交差,我说我看看垫那里好,咳怎么垫要想机器待机0。017触摸板肯定鼓起来的。

本想这样交差算了,但是细想还是不行,决定再次查查线路,因为通过垫纸发现纸必须把H8S边上的一排3个二极管垫住才能有效。我想一定是这一块有接触不良,又是跑啊跑啊跑,跑的我连女人都不想了,结果还是无效。跑线路的时候,我用示波器表笔或万用表笔接触一个点上,电流也能到0。017,我想这是电磁干扰作用了。查电路图,发现这个点是+3VS。我的妈啊,这个也能干扰,反正只要点上这个点一定能加电,所以我飞线一条,一头焊在这个点上,线空饶几圈,另一头悬空,奶奶的这样好了,每次能加电。哈哈-----哈哈,我狂笑不止,这样也能修机器。不可思议管不可思议,总算修到可以每次加电了。CPU也换新的了,一个新问题又来了,每次开机必定会掉一次电,而且必须插把电源(不管外接还是电池)第2把开机就能正常使用了,经过再次检查,维修,多次测试,这个毛病就是解决不了,我修这机器已经害怕了。直接电话客户,机器修的差不多了,不过有个怪病就是第一把按开机后要插拔一次电源才能用,我只能修到这个程度了,接受不了只能换板了。客户也没反驳,第二天来取机子,开机正常关机正常,再开机正常,还开机正常~~~~~~~~~我无语了。

网友:
晕乎乎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高手,要仔细 看看,楼主高人

网友:
这样也行?

网友:
再说明一点,这个小尾巴线接在给QSC1供电+3VS的控制小场管的D级,就是QSC1的供电前级。  忘了拍照片,不然送去鉴定一定通过了

还有我不是高手,我只是一个动手能力强点,脑筋比较会转点。我现在的遗憾在:文化程度太底了,外国字不认识,我看图纸很费力。记忆力不强,客户前脚走了后脚回来就不认识了,各种新芯片引脚定义,看了PDF能认得,过后就忘的一干二净了。

网友:
sgn 配服休了几天感觉你还是很背工。。这些时间搞点别的能转更多钱

网友(点评):
这种机器肯定是没现场活的时候修,有时空闲了修。不可能一整天去修这个机器的。

网友:
不过楼主这种做法解决临时问题还行,不过对于技术探讨就应该多修修。

网友:
动手能力,沟通能力,思考能力不错。技术一般。

网友:
技术好的这板是不修了,直接判死刑了。这扳子应该是SB出来的线有断线,或SB-BGA小歪没做好

网友:
换个cmos电池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