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最近维修几个笔记本怪病成败,之二HP ???? 2000

楼主(2010-09-17):
      这个HP?????2000(问号是英文我没记住)这个机器外型风格和DV1000一样,不过屏幕扩大了,拆机主和DV1000一样,不过是AMD754的U,还有接电池和电源口那边是加长一个转接板和座的。
      接机加电不亮,看电流CPU电压应该都出来的,测量电压该出来的都出来了,量阻值都正常,最后我学徒工提醒用诊断卡,一语破天机啊,(本人很少用诊断卡几乎不用)。跑出个2A,我问之是显卡,查之是什么ROM和视屏初始化开始。这个机器是集显,RS480集成200显卡的,听说此桥好坏。想都不想直接报北桥(集成显卡)坏了。然后定桥,丢一边去了,第二天桥来了,换之,无效,判断失误啊,心痛,买桥的钱又打水漂了,这桥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出去了。这机器还有一个毛病我没说,就是有时也需要折板开能加电,先不管这个毛病,先把机器修亮再来解决这个。考虑有时需要折板加电,折的位置正好是SB附近所以加焊SB400。无果,考虑2A还在检测ROM的,还是动内存脑筋吧,可惜怎么整都是好的,考虑AMD内存管理器是在CPU里的,就把脑筋动到CPU上了,使劲用力压核心区域,开机能亮,那么毛病就在CPU和座上了,754针CPU少啊,我修机器也是第一个修754的AMD。没有新CPU替换,也就不知道是座问题还是U问题。(烤座已经烤过了,后面跟贴就不用提加焊CPU座了),本来想买个754的CPU来,后来想想买个754CPU要是没坏我没地方用了,再加上这个机器也要折板加电所以不想修了,再加CPU的价钱客户肯定不修了。此机到此结束。还没结束哦,因为后来同行又把这个机器送到我这里修,我一看是这个机器才拿回去1小又到我手里来了,直接回答这个机器要换主板和CPU了~~~~~~~~~~~~~~

网友:
最近还修了好几个进水机器。都运气超好,都修复了,今天这个SONY的SZ75就困难了,因为进水之后还用了几天今天切底不加电了,一看烧了好几个东西,换板也真贵啊

网友:
一圈折腾下来,又回到楼主手中了啊。这板有缘啊,可先换板,后面好好研究,bios啊等等所有的都考虑下。

网友:
呵.......米米都投入了..我觉得应该继续研究,,也让我们看到希望

网友:
客户出不起价钱,就不修他了。因为CPU和主板都坏的了。这板应该有断线或虚焊的地方。

最近几天我都快疯了,修的都是这样的板子,这几天还在折腾一块联想E390好象。反正拖一次EC就好一次,一次之后就是蓝屏,掉电等。只要拖一次EC正常一次。这样扳子修到第三块了,之前的HP6515B和HPDV1000也一样,都是放着自愈的。

补充一下,SONY-SZ75的机子已经修复,不过现在进LOGO后要等待2-3分钟之久才能进系统,有时开机需要按2次才能开机。决定这样交差了,再修这扳子包不准又出其他毛病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