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立26寸液晶电视亮一下黑屏

楼主(2010-09-17):
接修一台日立26寸液晶电视亮一下黑屏,待机指示灯从橙色变成绿色,黑屏后指示灯依然是绿色,电源板到高压板的24V及开启电压5V都正常,高压板为两块无明显外观问题,保险丝也正常,只是两块高压板接灯管各只有一根线,只是用一根灯管吗?怀疑高压板和灯管问题,主高压上使用的IC是2个BA10339F,如何判断它保护了,希望高手解答,谢谢!

网友:
你先接外置灯管试一下,看能否正常点亮??!就可以判断是灯管或者是高压板的问题。。。!!!

网友:
26寸的液晶电视不可能是一根灯管的,最少都有3支U型的灯管,只是猜测,如有不对请指正,这种情况多数是灯管老化,如楼上兄弟所说,先外置灯管点亮再说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两个高压板上个只有一根线输出(见图片),怎么接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输出的插头为什么只接一根线?

网友:
有可能是两支灯管,高压板上只接一根线,两支灯管的另一头接地了。。

网友:
这种好像是方型灯管 的吧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拆开了,有18只直灯管,两端也没有发黑现象,怎么判断是灯管还是高压板问题啊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是18只直灯管,怎么判断灯管还是高压板问题,灯管两端没有发黑现象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有18只直灯管,那个灯管有问题啊?两端也没有发黑现象!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    外接两条灯管不就可以知道了吗 简单改一下高压条也可以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    用试灯高压条一根根灯管试试,注意灯管两端邮没有高压跳火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昨天把灯管重新装了一下点亮了用了一天,发现并没有18根灯管没有打火现象,今天又点不亮了,郁闷!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    亮的时候虽然没有发黑,但是不正常的灯管一般都会比其它的会暗点或会有其它不同的颜色。我想应该是过流保护或者是过压保护了,你先看看高压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寻求它的去保护试试。

网友(点评):
IC是2个BA10339F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BA10339F怎么去保护?

网友:
你自己看图,叫我怎么告诉你怎么去保护,

网友:
改板来的快一点,坏板留着以后慢慢研究吧

网友(2010-10-19):
改块板吧,提高维修效率。

网友:
不是灯管就是是高压板,替换一下试一下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