屏幕起重影

楼主(2010-09-17):
     惠普笔记本   nx7010开机进入系统起重影花屏     不进系统正常 看到开机画面后起重影并且花屏   请教各位大师指点指点     小弟谢了

网友:
怎么没有帮帮忙的

网友:
  代换屏 屏线 个人估计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比较多,有BGA的话,先做显卡试一下。

网友:
不进系统正常,有可能显存的问题。

网友:
           进PE正常     是不是要卸掉显卡驱动看看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 问题

网友:
重装显卡驱动可以没

网友:
我卸了显卡驱动就没得重影了   是不是要重装显卡驱动啊

网友:
先排除软件  然后换个屏或者屏线试试 最后再动显卡

网友:
换一下系统不行就做一下显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