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台式的ASUS P55主板,进到欢迎界面就花屏

楼主(2010-09-17):
一块台式的ASUS P55主板,进到欢迎界面就花屏,进安全模式也是一样,进PE也花屏,电源换了,CPU换了,内存换了,板子换的一样的牌子,硬盘也换了,为什么还是不行呢,最后换了条小一点的内存就OK了,请问谁知道这是为什么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应该死内存的质量问题吧

网友:
别的机子都可以啊,非常郁闷啊

网友:
我内存也没放很大啊,最开始放的2G啊,后来我用的1G就可以了,烦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主板跟内存 的兼容性问题。因为显卡要调用一定量 的内存来做显存。

网友:
换个牌子的内存呢?

网友:
机子挑内存很正常

网友:
有些硬件之间的不兼容,可能在一年后才出现的,我碰到过几次

网友:
是啊,集显的板调用内存,不兼容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集显花屏很多都是内存引起的,可能是内存质量不好,可能是兼容性不好,可能是内存供电不足等等

网友:
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出在内存上

网友:
内存和内存槽接触不好也会出现问题,但是内存在其它机器上也可能有用

网友:
以前遇到过一台机器,是现代的内存不兼容引起开机停在第一个画面。当时以为是BIOS的问题,结果换了一根金士顿的内存就好了。。

网友:
查内存供电,内存供电电路上的大电解失容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.

网友:
  可能的内存不兼容吧

网友:
顶楼上,确实是内存供电可能性最大,其次是插槽触片

网友:
你的主板是工程主板,很多兼容问题的

网友:
换个内存就好了,这主板内存的贴片电容漏电会引起大容量内存不支持..

网友:
就是内存,因为我遇到过,因为那个内存好像有点薄,总是接触的不好,于是经常花屏,后来与别的机子上的调了一上,两个都能用了。

网友:
难道是我孤陋寡闻了?
P55有带集显的吗?

网友:
花屏,你最先换的应该是内存或者显卡,没想到你换了那么多才换到内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