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P5GE-TVM主板的怪问题???

楼主(2010-09-17):
今天客户拿过来的时候就是从C1跑码跑到5D的时候就重启了,接上显示器也能点亮,开机画面刚出来就重启了...那位师傅知道请指点下??
刷了个bios后正常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量了电压都出来了啊??

网友:
先排除散热有没问题,还有系统问题,不行在换CPU.内存,显卡,硬盘试试,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散热应该没问题,我就接了个CPU和内存啊...

网友:
应该是哪个地方接触不良,在检查看一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