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vidia MCP67MV-A2 植株的问题

楼主(2010-09-17):
第一次做这个桥,植株时中间部位总是不上锡。搞了老半天总觉得问题和芯片正面的突出那块部位有关系。有那个前辈搞过这桥吗?求大家指点指点。感激感激。。。附图如下:

我用850风枪320° 或 400°C 试过都一样结果。。。郁闷中。。。

网友:
现在考虑是否能在主板底盘植株,才把桥放上去,上下加温焊接?

网友:
  只要你对自己的焊工有自信 也可以这样干

网友:
楼主,是不是你的桥氧化了啊,氧化了很难植上去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拆了两个同样的桥,都出现中间部分不上锡的问题。搞6150的从没遇过。

网友:
那是焊盘你没有搞干净

网友:
桥用烙铁加锡再扫一遍,现在上锡了。谢谢各位帮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