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的热地什么找

楼主(2010-09-17):
电源上有二个大电容的,正负极好像是串连起来,我现在分不清哪一个电容是真正的热地?
怎样分清?

网友:
电源前级的是热地,后级的是冷地。

网友:
我知道,前级是热地。一般是在一个大电容上的负极上是热地,但是有二个大电容串连起来,

那二个大电容上的负极是热地有点说不对!什么找出谁是真正的热地?

网友:
电容正负极总能分的出吧?两个大的电容正负极没有连在一起的负极就是热地…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四楼说的对

网友:
很方便呀。桥堆的负极就是电源热地。

网友:
正负极相连的地方不是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