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笔记本LED灯管电路都怎么修呀

楼主(2010-09-17):
现在的LED屏,暗屏了怎么弄呀,见的不多,所以没有什么经验

网友:
主板电容和电阻都正常不

网友:
一般我们这都是直接飞线上去 确实在屏周围没找到什么适合的有控制的供电来用
期待楼下的朋友有好的办法 谢谢

网友:
昨天修了一台暗屏的LCD和LZ的一样,先测了一下灯管有一根是OK的另一根是不亮的,换之,故障还是一样,也是没有弄过这LCD,问了问师傅,查膏压保护电路,被隔离了。飞一条线去掉膏压保护。搞定测机OK。

网友:
晕,还以为是台机呢

网友:
请问、LZ   LED有灯管么?

网友:
找到LED驱动电路,分析分析。

网友:
LED没有灯管啊!

我拆开看过啊!

网友:
屏暗,供电是多少呀,正不正常。